[求助] 蒙特卡洛分析出现问题

楼主(2014-03-06):
刚学习了蒙特卡洛分析,我用的smic18mmrf库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库只有mc section,我加了这个section进行仿真,蒙特卡洛分析设置为process&mismatch,提示有误:说我的库中没有mismatch的         信息,只能仿真process
小弟想问,smic18库的mismatch的信息在哪,怎么添加?

网友:
自己参考MISMATCH文件写...我之前用SMIC.13的时候是这么干的,不知道大侠们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师兄指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写mismatch的格式是按照smic18库里面的section mc 的格式写还是按照TSMC的工艺库文件中的nch_mis写?TSMC那个定义一个nch_mis用了好长的篇幅

网友:
我当初是按照TSMC的工艺库文件中的nch_mis写的
不过仿真的话自己手动加些失调电压,也能大概看出mismatch影响了,和手工计算比较一下,基本也就OK了

网友:
这个怎么写?

网友:
userguide有格式,参照着自己写。

网友:
   大侠,把你的那个文件传上来给我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学校的服务器里。。。

网友(2021-11-29):
请问process是指工艺偏差吗?那和工艺角有关系吗?

网友:
你确定自己的device是mc type的吗?看一下smic device文档,应该有用于mc仿真的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