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XILINX的flash如何写bsd文件

楼主(2014-03-06):
请教各位大神,我用的flash不是xilinx的,ISE软件在边界扫描中看不到,无法烧写程序,请问如何写bsdl文件呢?我是一头雾水。

网友:
flash大部分都不是xilinx的,这个不是问题关键所在

先检查下硬件是否ok吧

楼主:
硬件是好的,别人用过,他离职走了,找不到

网友:
看flash和FPGA之间的连接是什么接口??

有的可以通过FPGA进行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