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或者后端能把时钟反向了么?

楼主(2014-03-06):
我们一个SOC片子,后仿有BUG ,CPU复位后应该从0x0处取址找程序入口,结果这个addr0给出有1bit的x     观察发现系统AHB总线上CPU给出的信号都在HCLK的下降沿变化。CPU是别人软核,前仿都是正沿,但是我们看不到内部是怎样的。    因为综合没有抹掉层次,所以后仿真还是有CPU层次的,发现CPU除了HCLK外还多了好几个HCLK_***的时钟信号,这应该是时钟树插进去的,但是我发现这个时钟就是相互反向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可以确定问题就是因为时钟不同象引起的?? 插时钟树如果是工具完成的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错误吧,插BUF的时候多了个反向器?
     综合后的fomal过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