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VerilogA 建模 与电路混仿

楼主(2014-03-06):
学渣我 先用VerilogA搭建了PLL环路中的各模块PFD,CP,Div,VCO,LPF用的是无源器件,并完成锁定,稳定性验证。 然后我用实际的门级PFD替换VerilogA建模的PFD,进行仿真,此时VCO的控制电压震荡了,没法锁定, PFD的 up和down和电荷泵的up和down信号是一致的。 PFD的逻辑输出和VerilogA的逻辑输出是一致的。大神们,求指导!!!

网友:
CP的输出一样吗?挺奇怪的

网友:
show us your vtu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Vtune为0.5V 电源电压vdd用的是1V

网友(2017-03-16):
你好,请问楼主在仿真pss和pnoise的时候,有没有遇到hidden state的问题啊?怎么解决的啊?现在仿真噪声的时候遇到难题,新人求指导

网友(2018-01-25):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9-06-14):
同问……如何避免hidden state

网友(2024-09-10):
您好,PFD的VerilogAmode可以参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