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基础知识

楼主(2014-03-06):
我是搞数字后端的,之前没有接触过版图,学的也不是微电子,现在想补充一点版图的知识,哪位朋友给点建议,什么书比较基础?我只想了解一点简单的比如芯片底层都有哪些层,都有什么作用之类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书店有这方面的书卖,可以买本看自己学习

网友:
多买几本书吧,看看后系统的总结下。

网友:
The Art of analog layout

Alan

网友:
模拟版图的艺术,这个基本人手必备

建议LZ学习芯片制造工艺,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
VLSI 超大型積體電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是做自动布局布线的不?我是做模拟版图的,想学数字后端,想拜师学艺啊

网友:
集成电路掩膜设计------基础版图技术。
这本书还不错,很基础,建议你看看!

网友(2014-04-19):
公司有PR没layout么

网友(2014-10-08):
恩,推荐英文版那本掩膜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