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应聘IC版图工程师需要哪些知识?

楼主(2014-03-06):
用人单位招聘的Layout设计师注重哪方面的知识,理论还是项目?

另外,笔试是考IC设计还是专门考Layout基础知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网上的招聘要求,例如:
1、 半导体或微电子电子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

2、 xx年以上IC Layout工作经验

3、 对Linux系统熟练,有脚本经验者优先

4、 精通版图设计及验证工具,如Virtuoso、Calibre

5、 对CMOS工艺有一定的了解

6、 有模拟IC或数模混合IC成功流片经验

7、 具有良好的英文阅读能力

8、 良好的团队协同精神,工作态度端正、热爱版图工作的优先

网友:
我觉着模拟版图面试一般注重的就是匹配、隔离、寄生这几个方面,latch-up基本是一个必问的方面,antenna相关知识最好也掌握一下。有经验的会重点问一下以前你做过的模块以及整体布局布线的心得以及注意事项,基本的ESD知识也要有所准备。再就是物理验证,DRC、LVS、PEX之类的。这些都能接住估计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还有的面试人员会让你描述一下基本的工艺流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一般你都会怎么回答呢?我都感觉说不太清。从晶圆开始说吗?

网友(2014-04-19):
面试很少有问工艺流程的,模拟有的会考matching mos画法

网友:
我也被问过工艺流程
就是从衬底怎么一步步做上去

网友(2016-09-19):
经常会被问做过的项目中遇到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还有给你一个模块,你怎样考虑他的布局,再就是一些物理验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