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spice和spice explorer的lic的疑问

楼主(2014-03-07):
想问一下,那位大神知道,Hspice和spice explorer的lic在设置上的差别,在环境变量上LM_LICENSE_FILE变量指向Hspice的license.dat文件 吧,那spice explorer的lic怎么处理,第一次打开软件也没有弹出需要链接lic的窗口。还有,我不使用spice explorer的lic结果是仿真界面空白。另外,我使用的Hspice是2010版本,spice explorer是2007版本。求指导,谢谢!

网友(2015-03-13):
回复 楼主:

    这么久都没有人帮助楼主,抛砖引玉回答一个吧。按照目前坛子上通用的国民crack方法,大多数的license文件中都包含了各个软件通用的feature。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全的S家的license,只在.bashrc环境变量中设置一次LM_LICENSE_PATH或者相关的环境变量指向它,就能启动所有的S家的软件,不用每安装一个软件就设置一次。
   .bashrc环境变量设置的原则是“后来居上”,也就是文件中写在后面的LM_LICENSE_PATH会覆盖之前的设置值(类似宏定义),除非在“export LM_LICENSE_FILE=...”最后加上“LM_LICENSE_PATH”,就能把之前设置的LM_LICENSE_PATH接在新的路径之后,拼成一个更长的路径。这样虽然能够让多个license文件中的feature组合起来得到更全的license,但是在启动程序的时候会让linux花更长的时间去检索很多的License文件,严重减慢启动速度(除非你的电脑性能很好),因此还是推荐使用一个整合后的license作为总的一个license就够了。
    C家和M家的crack目前主要还是依靠sfn的暴力破解,和S家的情况不太一样,需要另外分析。
    以上是一些个人的理解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