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4-03-07):
为什么我从库里调单独mos管的版图,出现的只是半边打孔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在调入的菜单里有一些选项,可以挨个勾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啊,它调用时候的属性和双排孔的管子的属性是一样的啊,勾了的没勾的都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而且在什么情况下把两个pmos或是nmos放到一起,中间的那排孔会合并或是消失或是没反应?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亲,估计是具体情况了,得看看manual或者问问fab。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virtuoso xl 下, 同一个电位会自动mer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啦^_^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哪,知道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