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netlist里面都有clock gating cell ,但是

楼主(2014-03-07):
我的netlist里面都有clock gating cell ,但是 在 做dft时 , identify_clock_gating  会报 design中没有clocks ,我的clock也定义了。而且report_clock_gating 后报告说没有clock gating cell  !网表是RC 产生的 ,但是DFT 是用 DFTC跑的。
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一般

网友:
Do you cofirm you use the ICG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确定用了  我打开网表查了 明确都是clock gating   的cell

网友:
Can you display your dft script here?

Check your script can make the things more b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