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V下的运放电路怎么转移到3.3V电源下

楼主(2014-03-07):
之前设计的运放电路是在1.2V电源下工作的,后来spec改了,同样的电路需要在3.3V电源下工作,如果不做任何改动,管子耐压会不会成为问题,需要用IO DEVICE做吗?用的是TSMC55的工艺。一般都是怎么判断工作电压范围的?

网友:
耐压会有问题,一般最大电压是额定电压的1.2倍或1.15倍。可以用IO device 重做,也可以加个regulat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差不多也这么想的,只好改成IO DEVICE了,不知道性能会不会变差。

网友:
可以做个capless LDO

网友:
可以用core device设计3.3V,但要做好隔离,保证不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