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压反馈为什么一定比电流反馈慢??

楼主(2014-03-07):
各位大神,小弟经常在运放的补偿或者DCDC的补偿中看到“电压反馈的速度比电流反馈的慢”这样的结论,但是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哪位高手能给解释解释,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起,不要沉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你的环路中充斥着电感的时候,电压就比电流快了,然而在IC中毕竟还是电容主导,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
接收电流的一般是低阻,接收电压的一般是高阻,所以电流反馈的带宽要比电压反馈的带宽要宽,因此速度要快!

网友:
可能是电容比较多。。

网友:
4楼正解得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这个,好像后仿真抽取的寄生参数中没有电感,因此可以判断电感很小,小到可以认为不存在

网友(2015-05-14):
that is because we are regulating vout, for cout, the current goes through cout is 90 degree ahead of vout, so current changes earlier, voltage changes later.

楼主(2016-01-09):
回复 网友B:

恩? Are you shure? 似乎对单感觉又不大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感觉很有道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遇到大神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