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做過 100~300Mhz DC to DC ?? haswell旁FIVR 是高頻

楼主(2014-03-07):
一般DC 轉DC 多是  500k~3Mhz ,  high clock 可以縮小電感, 但是目前 Intel  FIVR 是 140Mhz switch 大電流.

SEE
http://bbs.eetop.cn/thread-388899-1-1.html

這算電源IC

到底 做到如此高頻是為何?? ripple 會很小只有 2mv ?  但是 那電容??

网友:
這在 CPU 內的電源是為了在 core 的數量多的時候
如果沒有滿載時可以關掉部分 core 節省電源
由於是高頻工作電感及電容的規格都可以縮小
很有可能是使用一些寄生的 trace 當作電容
同時 VRM 電源規格並沒有因為 CPU 內部有一級轉換而下降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