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失调仿真问题

楼主(2014-03-07):
设计一个自动调零的低失调运放,背景割——————————
一问:将运放接成单位反馈形式进行失调动态仿真,是仿真出系统失调,但是请问如何得出具体的一个值呢?

二问:请问仿真运放对失调电压的消除能力,也可以说是随机失调如何仿真,如图所示的仿真电路有意义吗?

谢谢大神指教啊啊啊啊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图示。

网友:
如果LZ明白了失调是如何产生的,就会知道上述神马都是浮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失调是知道如何产生的,系统失调和随机失调。这边想请教的是,随机失调cadence上如何仿真。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