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mos管工作区问题

楼主(2014-03-08):
看论坛里的帖子说dc扫描后可以查看电路中某个mos管的工作状态,就是下图,但是dc扫描不是以一个参数或变量作为自变量吗?自变量改变的话,电路中的各个管子工作状态不是也会随之变化吗?而下图中的信息是固定的,怎么表示器件随着自变量变化而变化的工作状态呢?

楼主:
就没人来帮帮可怜的新手。。。

楼主:
手动继续顶贴

网友:
DC Sweep吧,自变量还可以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自变量可以选择这个我知道,我是问我贴图上的信息怎么和自变量的变化对应起来呢?

网友:
管子直流工作点的参数!!!!!!!!!!

网友(2015-01-09):
这些参数都代表什么意思,楼主知道否?
我想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认为你贴的图片里面是静态工作点的值,是在某一个工作点的值,那些电压源不是都有DC值和AC值吗?应该就是在那些值下的静态工作点而DC扫描出来的应该都是一些曲线

网友(2015-09-15):
region 代表工作不同状态,0:截止;1:线性区;2:饱和区;3:亚阈值区

网友(2015-12-08):
请问楼主 这个页面具体是怎么打开的

网友(2017-05-21):
参数扫描啊

网友:
就算扫描DC,你也得给他一个工作点的,就是value值。。。这些信息就是基于那个工作点算出来的

网友(2018-10-14):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也是做模拟电路设计的吗?求指教哇,微信:ywj1994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