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 低噪声放大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4-03-08):
各位大神快帮帮我吧电路图中各个原件都是analogLib中的,输入输出是我扫描得出来的。各位看看我各个界面的设置是否有误啊。当我输入输出差不多匹配了,为什么增益是负的啊?是不是像模电中,栅极和漏极是反相的缘故,所以相除得出的增益是负值。
再者,我有疑问:一般放大管流过的电流是多少个数量级的,我这个图中,不管我怎么设置参数,偏置管M2的电流都比放大管M0的电流都大,那么很多能量都花在偏置上了,感觉用导弹打蚊子,得不偿失,这样子的设计是不是有问题?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还有:为什么我直接照抄已知的电路图,各个参数都有的,但是我仿真出来却完全不同,是不是不同的仿真模型得出来的结论是相差很大的?
共源管M0的电流ic=1.34mA,gm=43.47ms,栅极电压Vgs=558.5mV;M2的电流ic=2.391mA,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啊,跪求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设计肯定是有问题的,提一点意见:首先在实际仿真时,和port相连的两个电容c1,c13尽可以取大的至,实际电路测试时就是如此,除非楼主想在片上实现;接着,在工作频率附近,电路的增益可以用公式Av=Gm*Rout表示,增益小,则只能是Gm决定了,好好推导一下小信号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是想要在片上实现的,如果改变c1和c13的话,那么输入和输出就全变了诶,共源管的跨导和电流的取值是不是够了呢?一般的数量级是多少啊

网友:
偏置电流太小了,你可以去看看托马斯论文或书上的例题,而且,这个源简并电路与普通的共源级电路还是有区别的,在谐振点附近,我记得好像Gm不等于M0的跨导吧?输入端和输出端好像都不在同一个谐振频率处。

网友:
楼主你用电压源做偏置 用恒流源啊

网友:
你的cascode管这么小啊,必须先检查下dc,还有,你的镜像比例太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那应该怎么改动呢  我做的是低功耗LNA,电压时1.8v的,那么偏置电流和共源管的电流一般是多少的呢,我这里不管偏置的电阻如何改变,偏置电流都比放大电路电流大诶,求指教

网友:
跪求大神们

网友:
大神们似懂非懂乱解释一通
你这属于仿真问题,你要分清楚增益的种类:功率增益,电压增益。以及什么增益是你car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sp扫描中的21增益诶

网友:
1. 偏置电路有问题,通常是电流镜做偏置,当然如果你是单片测试,可以考虑片外可变电阻调试偏置电流,这种方法也OK,实际上集成版本不这么考虑,受电源和工艺影响较大;
2. Cascode管的尺寸通常和CS管尺寸相差不多;
3. 从你的电路来看,应是考虑输如输出50ohm匹配,所以看S21当然OK,但是负载设计有问题,用了一个电感,通常要做一个RLC,做选频网络,另外要设置好合适的输出阻抗,这样在输出串联并联两个电容匹配的情况下,就能比较好的匹配到50ohm,否则匹配带宽可能很窄;
4. 我猜你这个是做作业的节奏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RF仿真模型没有设置好,我现在都是用analoglib中的元件仿真的,一:那样是不是我仿真不出来的原因啊;二:再者,我的目标是做成片上集成的,我看到很多文献的偏置都是mos分压出来电压这样的。三:还有您的这句话“这样在输出串联并联两个电容匹配的情况下,就能比较好的匹配到50ohm”怎么理解?是不是这个图:  ,我现在只是画出来,然后再去找匹配时候各个数据。四:这里的prf是什么,我看到有些教程把这个设置成-20dBm,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这样设置,但是不管我怎么参数扫描,就是不匹配诶,还有一个问题,电流源的电流怎么形成一个通路啊,四周都是绝缘的啊,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电流源做偏置是不是这样的呢  ,但是电流源的电流不会形成一个通路啊,求指教

网友:
楼上不对 我之前都说了 电流源做偏置 VDD--> 电流源——> M2 (M2的栅接到M1gate)
建议好好看书 再做电路 还要做匹配 概念不是很清楚 有电路也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我只能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07-16):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感觉你的TestBench是有点问题,LNA如果后面接Mixer的话是个高阻,因此要看它的电压增益。最好是参考一下Workshop上介绍的用个VCVS这个转换工具(模拟频谱仪上的高阻探头检测电压),然后负载再接50欧姆Port在这样的情况下功率增益与电压增益是一样的,可以用S参数来看。如果是测试片的话需要用50欧姆传输线看的话就需要将负载匹配到50欧姆,这样用50欧姆传输线接到频谱仪上,这样看的应该是个功率增益(其实也是电压增益转换过来的),如果要是用高阻探头看的话感觉没必要匹配了,就看电压增益好了。仿真的时候在负载端加个高阻然后看电压增益。

网友(2014-09-03):
回复 楼主:

    你的M0 GS并联电容 以及S简并电感 目测都过大  这两个一个是信号泄露一个是负反馈极有可能降低你的增益为负值

网友(2014-10-07):
增益太小就负了

网友(2017-04-05):
低噪声放大器的简介

  低噪声放大器(low noise amplifier)是噪声系数很低的放大器。一般用作各类无线电接收机的高频或中频前置放大器,以及高灵敏度电子探测设备的放大电路。在放大微弱信号的场合,放大器自身的噪声对信号的干扰可能很严重,因此希望减小这种噪声,以提高输出的信噪比。由放大器所引起的信噪比恶化程度通常用噪声系数 F来表示。理想放大器的噪声系数 F=1(0分贝) ,其物理意义是输出信噪比等于输入信噪比。现代的低噪声放大器大多采用晶体管、场效应晶体管;微波低噪声放大器则采用变容二极管参量放大器 ,常温 参放的 噪声 温度 Te 可低于几十度(绝对温度),致冷参量放大器可达 20K以下,砷化镓场效应晶体管低噪声微波放大器的应用已日益广泛,其噪声系数可低于 2 分贝。放大器的噪声系数还与晶体管的工作状态以及信源内阻有关。在工作频率和信源内阻均给定的情况下,噪声系数也和晶体管直流工作点有关。为了兼顾低噪声和高增益的要求,常采用共发射极一共基极级联的低噪声放大电路。

网友:
低噪声放大器技术指标

低噪声放大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包括:噪声系数、功率增益、输入输出驻波比、反射系数和动态范围等。由于设计低噪声放大器时,在兼顾其他各指标的同时,主要考虑噪声系数。噪声系数是信号通过放大器(或微波器件)后,由于放大器(或微波器件)产生噪声使得信噪比变坏。信噪比下降的倍数就是噪声系数,通常用NF表示。放大器自身产生的噪声常用等效噪声温度表示。噪声温度与噪声系数NF的关系

式中,T0为环境温度,通常以绝对温度为单位,293 K,注意:这里的噪声系数NF并非以dB为单位。   对于单级放大器,噪声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NFmin为晶体管最小噪声系数,由晶体管本身决定;Γout、Rn、Гs分别为获得NFmin时的最佳源反射系数、晶体管等效噪声电阻、晶体管输入端的源反射系数。   而多级放大器噪声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NF总为放大器整机噪声系数;NF1、NF2、NF3分别为第1,2,3级的噪声系数;G1、G2分别为第1,2级功率增益。   从式(3)看出,当前级增益G1和G2足够大时,整机的噪声系数接近第l级的噪声系数。因此多级放大器中,第1级的噪声系数大小起决定作用。

盛铂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马小姐
电    话:4006218906
地    址: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418号国际创业大厦A区906室
邮    编:200233
公司主页:http://www.samplesci.com

网友(2025-07-28):
镜像管尺寸和放大管尺寸之比等于流经两个晶体管电流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