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2011 安装错误 求助

楼主(2014-03-08):
安装到第48安装包时出现如下错误:

win8系统,LabVIEW2011,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win8 对软件比较挑剔,下个最新版的吧。

网友(2014-05-22):
安装出错吗,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我的win8可以正常安装,可能是和别的软件冲突了吧

网友(2014-07-23):
是下載版本的嗎?
NI軟件都特別大,下載易出錯,之前遇過好幾次類似問題的經驗,最後是重新解壓縮或重新下載就可以解決了.

网友(2014-09-11):
果断百度

网友(2015-04-24):
應該安裝在win7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