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摆率仿真出现振荡

楼主(2014-03-08):
在仿真OTA摆率时,出现振荡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仿AC特性时,相位裕度足够(大约90度)】

SR仿真结果

SR仿真结果
SR仿真结果

SR仿真电路图

SR仿真电路图
SR仿真电路图

网友:
DC 点多少时相位裕度90度,Gain Margin多少?有AC和电路图吗 ?

网友:
amp的静态工作点都看了么?闭环增益都是多大?

网友:
it seems pm less than 50 degree

网友:
谁说pm>90就一定没ring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如果各个环路相位裕度多大于90度就不会有ringing。你觉得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然不是,一阶系统才是

网友:
曲线不是应该从2.5V开始吗?怎么初始值时2.4V?OTA是什么结构?

网友:
如果OTA是常规的二级结构,gm1,R1,C1, gm2,R2,C2(CL) ,采用Cc Miller补偿,一般情况下主极点p1为1/(R1*gm2*R2*Cc),次主极点p2为gm2/C2,GB=gm1/Cc; 设计时选择p2>>GB,零点gm2/Cc>>GB,可以达到近90度相位裕度;但是考虑到负载电容后,需要评估负载电容的影响,有可能p2接近GB甚至p1,p2互换,从而出现相位裕度减小和振铃现象。
Razziva的教材上有提示;或是可以看看Mr.Capacitor的故事,系统不稳定就加电容,是否有用需要看具体电路结构;如果这个OTA输出级是共源共栅结构,输出级是高电阻,主极点在输出节点,那么负载电容不影响相位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