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运用IMPCAT软件烧写flash时,烧写失败。并且出现如下信息?

楼主(2014-03-08):
本人运用的是digilent公司生产的atlys开发板,板子自带n25q128的flash,但是运用impact烧写mcs文件时却出现如下信息:

Welcome to iMPACT

iMPACT Version: 14.2

Project: 'C:\Xilinx\14.2\\auto_project.ipf'already exists.

Original project has been renamed to'C:\Xilinx\14.2\\auto_project_1.ipf'.

Project: C:\Xilinx\14.2\\auto_project.ipfcreated.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 *** BATCH CMD : setMode -bs

Enumerating cables. Please wait.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Connecting to cable (Usb Port - USB21).

Checking cable driver.

Source driver files not found.

The Platform Cable USB is not detected.Please connect a cable.If a cable is connected, please disconnect

and reconnect to the usb port, follow theinstructions in the 'Found New Hardware Wizard', then retry

the Cable Setup operation.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1 sec.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PluginVersion: 2.4.3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found 1device(s).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openingdevice: "Atlys", SN:210178268947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User Name:Atlys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ProductName: Atlys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SerialNumber: 210178268947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Product ID:00C0010C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FirmwareVersion: 0305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JTAG PortNumber: 0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JTAG ClockFrequency: 1600000 Hz

// *** BATCH CMD : setCable -target"digilent_plugin DEVICE=SN:210178268947 FREQUENCY="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PluginVersion: 2.4.3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Openingdevice : "SN:210178268947".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User Name:Atlys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ProductName: Atlys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SerialNumber: 210178268947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Product ID:00C0010C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FirmwareVersion: 0305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JTAG PortNumber: 0

INFO:iMPACT - Digilent Plugin: JTAG ClockFrequency: 1600000 Hz

Attempting to identify devices in theboundary-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4/3/820:30:25

// *** BATCH CMD : Identify -inferir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Identifying chain contents...'0': :Manufacturer's ID = Xilinx xc6slx45, Version : 3

INFO:iMPACT:1777 -

ReadingC:/Xilinx/14.2/ISE_DS/ISE/spartan6/data/xc6slx45.bsd...

INFO:iMPACT:501 - '1': Added Devicexc6slx45 successfully.

----------------------------------------------------------------------

----------------------------------------------------------------------

done.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 *** BATCH CMD : identifyMPM

Selected part: N25Q128

// *** BATCH CMD : attachflash -position 1-spi "N25Q128"

Unprotect sectors: FALSE

// *** BATCH CMD :assignfiletoattachedflash -position 1 -file "E:/bootloader.mcs"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4/3/820:30:43

// *** BATCH CMD : Program -p 1 -dataWidth1 -spionly -e -v -loadfpga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device chain: 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S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SPI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rations.

INFO:iMPACT - Downloading core fileC:/Xilinx/14.2/ISE_DS/ISE/spartan6/data/xc6slx45_spi.cor.

'1': Downloading core...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1 1100 1110 11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1': IDCODE is '20ba18' (in hex).

'1': ID Check passed.

'1':IDCODE is '20ba18' (in hex).

'1': ID Check passed.

'1':Erasing Device.

'1': Using Sector Erase.

'1': Programming Flash.

'1': Reading device contents...

done.

'1': Verification completed.

'1'rogramming in x1 mode.

'1': Configuration data download to FPGA was not successful.DONE did not go high,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setup and mode settings.

INFO:iMPACT - '1':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Operation.

Elapsed time =    546 sec.

网友:
我稍微看了下,好像问题是你仿真器里面的固件跟你impact软件版本不太对,
我以前遇到的情况是用impact12.3搞不定的,换成impact9.2就能搞定。
再建议检查下你固化程序的时候,有些跟配置模式相关的选项有没有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