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放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3-08):
做功放时,经常会遇到这么一个指标:射频信号输入和功放的偏置电压馈电同时由输入信号提供,怎么回事?求解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射频输入信号是个低电压、高频率的信号,如何能够提供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的表述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输入端口只有一个,可是定义却是输入射频信号和电压(比如说+5V),  +5V电压为功放管提供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