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为什么要求高增益?高速度为什么要求高带宽?

楼主(2014-03-09):
刚接触模拟,这些问题不是很理解,谁能直观解释下。谢谢!

网友:
对于一个周期方波信号,频率越高,信号的频谱越宽,所以需要高宽带!

网友:
这样问没啥意思,模拟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只是想在做之前宏观上了解下

网友:
或许项目经验多一点,就无师自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了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个人愚见 高增益意味着输入与反馈的误差越小 高带宽意味着建立时间更短

网友:
haha,王克柔

网友:
我认为,增益越大,误差越小,分析一下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就知道了;带宽越大,可通过的信号频率越高,自然可以允许更高速度的时钟信号。

楼主:
回复 9# magickou 。。。。。。。敢不敢报上名来,看来我该换个I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谢谢,入门的时候很痛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解释好,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再问个问题,为什么cadence直流工作点仿出来的vdsat,和vgs-vth不一样呢,管子是工作在饱和区的,望解答下,谢谢!

网友:
兄弟,我是这么理解的。这是短沟道效应:L越来越小,电压在Vdsat其实电流就已经饱和了,而此时你的过驱动电压Vov=Vgs-Vth已经大于Vdsat了。一般,我自己还是看Vgs-Vth。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概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4-04-13):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18# thdoing 根据信号与系统可以有一个定性的分析,时域和频域是呈相反的特性(信号与系统里的测不准原理),所以高速度需要高带宽。高精度的话高增益意思就是越来越接近理想运放。个人理解,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