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ner Analysis 时候仿真器无法执行.scs 文件中的mismatch 语句

楼主(2014-03-09):
Corner Analysis 时候仿真报错:801: Bad (or unacceptable) statement in the body of a alter.802: Syntax error in specification of `mismatch'.

803: Bad (or unacceptable) statement in the body of a alter.

等等类似的错误。查找原因是rf018.scs文件中除了定义tt ff  ss 以外,还有相应工艺角的mismatch,但是
corner analysis 时候无法解读mismatch 语句,也就是下面这段rf018.scs文件中的语句:

statistics {
    mismatch {
        vary vthnmis_rf3 dist=gauss std=1/1
        vary dlnmis_rf3 dist=gauss std=1/1
        vary dwnmis_rf3 dist=gauss std=1/1
        vary toxnmis_rf3 dist=gauss std=1/1
        vary vthpmis_rf3 dist=gauss std=1/1
        vary dlpmis_rf3 dist=gauss std=1/1
        vary dwpmis_rf3 dist=gauss std=1/1
        vary toxpmis_rf3 dist=gauss std=1/1
        }
    }

求怎么才能顺利完成corner analysis 的方法,谢谢啦!

网友:
corner里不认mismatch,你调用的section应该是正常的section才行

网友(2014-12-09):
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同样的问题,Virtuoso Advanced Analysis Tools User
Guide 讲的太让人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