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画动态效果图

楼主(2014-03-09):
我现在想画一个图,数据从文件导入,就是第一张图要固定住,后面的图都是在这张图上画,但就显示一下。用下面的程序写的,求救想了好久么想明白哪里不对。效果图在下面,理想情况是红色的不hold住,现在情况是红色的也都hold on了,在线等。。
base=importdata('1.txt')
data0=base.data;
a=1;
for i=1:10;
line=[a:a+399];
a=a+400;
b=data0(line,1);
c=data0(line,2);
data_x=-b(:,1);
data_y=c(:,1);
if i==1
     axis([0 100 0 10]);
    scatter(data_x,data_y,'b.');
    hold on;
    xlabel('x')
    ylabel('y')
    title(['This is figure ' num2str(i)])
    pause(0.5);
else
    axis([1 100 0 10]);
    scatter(data_x,data_y,'r.');
    xlabel('x')
    ylabel('y')
    title(['This is figure ' num2str(i)])
    pause(0.5);
end

end

网友:
木看明白。。。。

网友:
已经可以实现动态了,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