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 rc的问题~~~

楼主(2014-03-09):
请问在STARRC中的设置里面,有一个是MLKYWYCEL,这个应该设置icc中current_mw_cel的名字还是current_design的名字呢?不太懂,这俩有什么区别?这个设置有什么区别?谢谢~~~

楼主:
就是其中block的设置,我的milkyway database里面保存了好多cel,比如有floorplan_ok,place_ok,和route_ok, 还有route_opt_ok,但是我的top的名字叫ARM9,现在我想抽取布线后的RC,也就是route_opt_ok的rc,请问block设置为Top的名字ARM9还是route_opt_ok呢?

网友:
没有这个 command

网友:
route_opt_ok。 topcell工具应该是自己去找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It should be the milkyway's cel name

网友(2015-10-15):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