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HY的问题,困惑已久

楼主(2014-03-09):
PHY百度了下主要是用来实现物理层的,那么我的困惑是为什么有的接口需要PHY,如DDR ,HDMI,而有的没有提到PHY概念呢,如i2s i2c spi接口等。。。。

网友:
在ASIC的设计中,PHY是经常要遇到的,它是链接数字逻辑和物理电路的必要环节。通常这部分设计由模拟电路来完成,一般做成一个hard macro,和io pad在一起。

网友:
电气特性造成的!

网友(2014-04-26):
回复 楼主:

   主要由速度决定的,一般高速的接口才会用到PHY,串行传输速度才能上去

网友:
速度,有些必须模拟参加。像i2c这种低俗的就数字简单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PHY一般是高速的接口,对时序有特殊要求。
比如USB DDR HDMI 等等,都有对应的PHY。

网友:
关键是传输速度 速度快 就需要识别小幅值的电压变化

网友:
有的协议有好几层,每一层的实现方式不同,PHY由于速度、电气特性,被有些接口特殊设计,才会习惯说phy,有的接口不需要特殊设计,就不说的。当然任何一个接口都有phy的,只是习惯不习惯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再追问下,你说的特殊设计是指什么方面,是不是指由于速度造成的呢?那如果是速度的话,告诉会带来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你楼上那位仁兄说的速度快需要识别小幅度变化的电压值呢(这句话不太理解)。。。

网友(2014-06-27):
I2S等这些协议速度很慢,根本不需要使用PHY。而HDMI等协议都是基于高速信号,速度上G的,单单使用数据逻辑是不可能实现的,无法满足信号完整性和芯片对pad的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网友(2014-11-30):
电气性能,以及高速性能要求PHY

网友:
这里是跟信号特性和信号完整性有关系的,一般情况下信号速率越高越是难以保证信号的质量和信号完整性,PHY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然后就是,PHY还需要完成一些模拟电路的功能。

网友:
i2s i2c spi这种简单的协议,数字方式实现就行了

网友(2015-05-24):
PHY通常包含了模拟电路,包含PHY的接口通常需要进行数模转换。

网友(2015-06-25):
学习了。原来phy是这么产生的,虽然用了几次了,今天算是领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请问下,i2C之类速度不高的是不是一般用普通GPIO加以实现就行了?

网友:
PHY 可以理解是模拟电路设计, 用来接收或放送数据的接口,电路结构TX RX CDR PLL等

网友(2015-08-20):
关键还是速度问题,phy中主要的部分是pll能够倍频出较高的速度,另外其内部有sedes的实现,达到接口高速的要求。另外串行接口的电压摆幅较低,会降低功耗。

网友(2019-11-19):
传输速度要求,为了保证时序,需要有phy来做调整

网友(2020-05-14):
ddr协议里面没有提出phy这个描述,甚至还有的直接描述的是controller. Controller是用来完成协议层的操作,比如完成初始化,按照协议要求进行命令的发送完成传输。phy层会完成协议的高速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完成training过程,这个过程是跟模拟提供的delay有很大的相关性,所以模拟绑定的很紧密,也是跟工艺很相关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完成接口的电气特性的设计,这也是模拟相关的。所以phy一般都以硬核的形式进行提供。

网友(2020-11-04):
主要由速度决定的,一般高速的接口才会用到PHY,串行传输速度才能上去

网友:
以上都是牛人啊....

网友(2021-11-04):
QSPI的PHY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DDR颗粒也是需要phy的

网友(2025-01-07):
在ASIC设计中出现的PHY,严格意义上来讲是要分成数字PHY和模拟PHY两种:
数字PHY的作用简单来说是对于数据包进行编码和解码、加扰和解扰、重传和initial link、存储转发等动作。
模拟PHY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讲并行的数字信号转换成高频的串行信号。
要知道高速接口的速度都是以G为基本单位的,对于几十G的高速信号数字电路是如何实现的呢?
ASIC中的数字电路的速度不会达到G这个量级,那么要想得到这种高频的信号就需要使用到PHY了,这里的PHY就是模拟PHY了,用来讲几百MHZ的并行数字信号转化成一个几G的高频模拟信号,同时模拟PHY还会讲上行和下行的不同信号绕在一起实现上行下行同时传输。
像i2c,uart,spi这种慢速的这种协议不需要PHY,是因为数字电路中产生的信号速度可以cover住这些协议的最快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