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ow to make SoC Encounter export Verilog with VDD/VSS pins

楼主(2014-03-09):
there is no VDD/VSS nets with GUI method exporting netlist from encounter,
it can be done with "saveNetlist -phys" command instead of GUI.

网友:
MAP文件的问题。MAP中没有包括Encounter中所有的层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ally? i can't find the location of StreamOutput.map so that i can't check the content.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can i find it? thx

网友:
1. foundry提供,
2. 如果没提供,就自己改一个,

先默认生成一个streamout, 然后对照着virtuoso里面的layer层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is it caused by uncorrect map file ? but the module present VDD/VSS pin when i export with the "svaNestlist -phys" command, as following:

assign OpMode[1] = 1'b0 ;
   assign OpMode[0] = 1'b0 ;

   // Module instantiations
   AOI21X4 U4 (
    .Y(n7),
    .B0(tx_valid_last),
    .A1(n30),
    .A0(tx_valid_sr),
    .VDD(VDD),
    .VSS(VSS));
   AND2X2 U20 (
    .Y(n9),
    .B(n6),
    .A(drive_k),
    .VDD(VDD),
    .VSS(VSS));
   usbf_utmi_ls u0 (
    .clk(phy_clk),
    .rst(rst),
    .resume_req(resume_req),
    .rx_active(rx_active),
    .tx_ready(tx_ready),
    .drive_k(drive_k),
    .XcvSelect(XcvSelect),
    .TermSel(TermSel),
    .SuspendM(SuspendM),
    .LineState({ LineState[1],
        LineState[0] }),
    .OpMode(),
    .usb_vbus(usb_vbus),
    .mode_hs(mode_hs),
    .usb_reset(usb_reset),
    .usb_suspend(usb_suspend),
    .usb_attached(usb_attached),
    .VDD(VDD),
    .VSS(VSS));

网友:
svaNestlist -phys 就够了,楼主是教学帖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讽刺我,还是真的saveNetlist -phys就够了,反正我用saveNetlist -phys是可以的。
   不是教学贴,是自己写方便以后查,写下来自己印象深,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你的回复才发现,和我想说的语气不一样~~~
  我是想说你那条语句就可以解决那种情况了~~二楼不知所云~~~~map文件是控制gds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喔,谢谢哈

网友(2018-07-18):
同问啊,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9-09-29):
我说怎么论坛看来看去,没啥东西可看。要么提问题是不钻研的伸手党型,要么是自问自答的记日记型。。一个工具那么多option,每个人整点儿心得就写条日记?脑路也是可以。。。明明这些都是基本用法,又不是多了不得的心得。。。当然楼主自己觉得挺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