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本电流镜负载的差分放大器

楼主(2014-03-09):
大家好:       拉扎维课本296页中有一句话(红线)我不理解:我们推断,如果一个低增益的快通路与主放大器并联,则会产生一个零点。它说这是通过基本电流镜负载的差分放大器中得来的,我没想明白怎样直观理解这句话?大家交流下。

网友:
可以看看146页的内容,是计算得来的,当时上课时老师讲的是有两条信道,均含频率响应,就会有零点产生,具体就应该是列式分析了吧

楼主:
兄弟,感觉有两条通路,而且两条通路都有不同的频率响应,会有零点产生,P158页有计算。

网友(2014-09-26):
shenmelazhawei,不懂得!

网友:
157页有图,很直观,具体的说就是信号不单从放大级上通过,也通过电流镜负载到达输出端。158页则有关于慢通路并联快通路的零极点的你需要的直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