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新加了个库,cadence仿真不通过

楼主(2014-03-09):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给服务器上新放了个库,但是在仿真时没办法通过,是报表是这样的,想请各位帮忙解决!!!

mand line:
     \
        /cad/apps/cadence/cic/5.141.6.150/tools.lnx86/spectre/bin/32bit/spectre  \
        -env artist5.1.0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1_8898_5 -format sst2 -raw ../psf +lqtimeout  \
        900 input.scs
spectre pid = 10175

Loading /cad/apps/cadence/cic/5.141.6.150/tools.lnx86/cmi/lib/4.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cad/apps/cadence/cic/5.141.6.150/tools.lnx86/cmi/lib/4.0/libnortel_sh.so
        ...
Loading /cad/apps/cadence/cic/5.141.6.150/tools.lnx86/cmi/lib/4.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cad/apps/cadence/cic/5.141.6.150/tools.lnx86/cmi/lib/4.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cad/apps/cadence/cic/5.141.6.150/tools.lnx86/cmi/lib/4.0/libstmodels_sh.so
        ...
spectre (ver. 5.10.41.121508 -- 15 Dec 2008).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Simulating `input.scs' on cflvdc10 at 10:55:26 PM, Sun Mar 9, 2014.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input.scs" 8: Unable to run circuit preprocessor
        (/cad/apps/cadence/cic/5.141.6.150/tools.lnx86/bin/spp).
        Illegal seek.
    "input.scs" 8: Failed to include file
        `/home/wuyw/smic65_pdk/l0065ll_v1p5_spe.lib' and section `tt'.
    "input.scs" 9: Unable to run circuit preprocessor
        (/cad/apps/cadence/cic/5.141.6.150/tools.lnx86/bin/spp).
        Illegal seek.
    "input.scs" 9: Failed to include file
        `/home/wuyw/smic65_pdk/l0065ll_v1p5_spe.lib' and section `bjt_tt'.
    "input.scs" 10: Unable to open input file
        `/home/wuyw/smic65_pdk/l0065ll_v1p5_res_spe.ck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网友(2014-04-29):
提示信息不是很明确了么,没有找到.lib文件。你在检查下时间否路径错了

网友:
没有找到.lib文件

网友(2016-03-15):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上面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我检查后路径没有错误,那下面应该怎么办?

网友(2016-04-20):
回复 楼主:

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08-25):
我碰到的情况不知道一样不一样,我发现有问题是自己的设计没有attach到工艺库上,attach到工艺库文件,然后发现与其他的有些文件有缺失,于是我又把/eda/.(此处是我的工艺库文件地址)./smic18mm下面的models,assure..等文件一块拷贝到/我的文件/工艺库下的(我的是放在smic18mm同一个文件夹下的
不知问题是否一样,管不管用

网友:
路径没错的话,那就是section的参数错了,去model文件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2017-06-17):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啦,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有人可以分享这个pdk吗?

网友(2020-03-1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了这个问题。如果能指导一下,真的感激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