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独跑memory lvs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4-03-10):
extract报的
Warning :Short circuit -Different names  on one net : netId :7
  1.name "VDDC_0" at location (3.1111,17.095) on layer 1079 "M2_NET"
     ........"VDDC_1".........
     ........"VDDC_2".........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文本意思,就是在一条线上有不同的lable名,可能是cell或层次化引起的。一般没有问题,搞清楚原因就好。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层次化,底层单元线名和上层的线名不一致

网友(2025-11-25):
引用 网友A:
文本意思,就是在一条线上有不同的lable名,可能是cell或层次化引起的。一般没有问题,搞清楚原因就好。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