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拉扎维书中的一道关于glitch的题

楼主(2014-03-10):
不理解为何glitch要这样来求。
第四章第一题  在此先谢谢啦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顶顶顶,期待大虾帮忙解答

网友:
就是两个电容分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不太理解,为什么毛刺的幅度是L2和L1之间电容上的分压。时钟信号上升延的过程中,两电容上的电压是怎么变化的呢,求明示

网友:
不就是通过两个电容对地形成通路然后电容分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解的是毛刺的幅度为什么是上面那个电容的分压

网友:
电容分压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解的是毛刺的幅度为什么是上面那个电容的分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容分压,先把电容转换成阻抗,就是1/jwc,然后再列公式化解不就是你的那个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