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 DDR模块仿真怎样绕过calibration

楼主(2014-03-10):
借助ISE Core Generator生成DDR存储器件,有两种flow,XPS和EDK。如果使用XPS flow,那么在生成DDR时可以选择bypass calibration,EDK flow里没有设置bypass的选项。
这点在《Spartan-6 FPGA Memory Interface Solution User Guide》中有提到,
所以我面临的问题是,在EDK flow里怎样设置取消calibration?
由于calibration信号无效,现在仿真没法实现。

希望有过FPGA经验的都能发表下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过这种做法,担心别的信号跟calibration相关,只将calib信号设置好有可能引起其他问题。在工具里设置bypass是最安全的。
不管怎样,还是要尝试下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