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神做双电感单输出的dcdc吗

楼主(2014-03-10):
小弟最近在做一双电感单输出的buck,即并联输出使用,需要将两路的输出进行180错相,以减小纹波,有大神做过吗?指点一二……

网友:
你这个buck 是PMU单元里面的把?不是单片buck把。你有相关资料么?分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是自己定义的架构……暂时还没有资料。是独立的一款DCD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电感降低纹波,有人会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仅仅是降纹波啊。可以用体积更小的电感获取更大的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电感用一个pin?

网友:
这个成本不在于电感大小,而是外部原件多少,及pin数目

网友:
多相buck转换器嘛  在CPU供电DCDC中 这种架构很常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pi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师能讲解下吗?或者参考资料能发一下吗?

网友:
cpu core 使用是 multi phase DC to dc .
多電感但一個輸出方式

因為CPU 電流太大..

不過還有 另一款IC  是1 inductor 使用電容的單電感雙輸出電壓 .

网友(2014-08-29):
峰值电流模就可以吧,一个电压环路,两个电流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來樓主架構做出來是如何 ?

目前 CPU 是 multi phase DC-DC convert ,

Intel 現在CHIP 內好像也有高速 dc dc
不知道是如何做?  電感讓 motherboard 旁邊嗎?

网友:
小神没作过,惭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