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出gds的layermap文件如何写?

楼主(2014-03-10):
如题:     encounter出GDS导入的layermap文件应包含哪些信息:比如METAL、VIA等

网友(2017-03-17):
回复 楼主:

您好,碰到过类似问题,去找PDK 的design rule看,里面有datatype和layernumber,生成之后导入cadence观察是不是和PR 工具的一样,并且观察报错。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做不怎么靠谱。 fab会提供laymap的,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网友:
CO                ALL                11                0
PO                ALL                12                0
METAL1                ALL                22                0
NAME                METAL1/SPNET                131                0
NAME                METAL1/PIN                131                0
NAME                METAL1/LEFPIN                131                0
V1                ALL                55                0
METAL2                ALL                44                0
....
....

....
改改Metal/Via写完整

网友A(2018-05-08):
请教大家,我是用的fab给的文件,我从encounter中导出GDS,转入virtuoso后所有的net都转成了port口对应的layer,没办法做lvs,我该在转出gds时处理还是转入gds时处理?怎么处理?还有standcell上一些label也转出的字体特别大,看上去很花,是否能处理呢?

网友B(2019-07-12):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家,我是用的fab给的文件,我从encounter中导出GDS,转入virtuoso后所有的net都转成了port口对应的la ...

i have same problem... can you help m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 have same problem... can you help me?

修改encounter streamout的map file,将Metal*/NET和Metal*/SPNET改为非TEXT层;转入字体在cadence的streamin中修改scale text heigh为0.1即可

网友(2019-12-05):
引用 网友A:
修改encounter streamout的map file,将Metal*/NET和Metal*/SPNET改为非TEXT层;转入字体在cadence的stream ...

你好,我有相同问题,可否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