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CS后防加nospecify选项为什么就跳不出来了

楼主(2014-03-10):
vcs csmc06.v clc_netlist.v clc_tb.v -PP -R +vcsd +define+vcd +nospecify 用了这个命令后结果跳不出来了 就一直卡在里面按CTRL+C 结果显示仿真到100000,然后我改了tb,但是无论把时间改成多少都是卡在里面显示100000vcs csmc06.v clc_netlist.v clc_tb.v -PP -R +vcsd +define+vcd +notimingcheck 我用这个命令试了下 仿真是出来了 但是打开vpd图是错的。求助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2019-11-25):
楼主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啊,你现在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
检查下有没有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