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真正的大神,请教关于PLL的问题 万分感谢!!!

楼主(2014-03-10):
cyclone 的ep1c6t144c8 的PLL的电压不足导致无法工作 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大神?????它要求是1.5V 而我测的时候才0.4V。5555555555555

网友:
晕,那你应该先把电压调整过来啊。看供电,看短路等,检查硬件问题。
错误有无数种,别人没办法高速你因为什么原因错的。

网友:
估计是pcb管角搞错了,导致局部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