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制作薄的加热板??

楼主(2014-03-10):
我现在想做这么一个热板,尺寸大概40*40cm,厚度1cm以内,阻值4欧姆左右,稳定在110摄氏度;
均匀性:尽量均匀,不知道怎么定量,可以容许1摄氏度的温差;
成本:500元以内;
温度精度:110摄氏度,正负2摄氏度;
下图是我之前在淘宝上买的热板,30*20cm,很薄,大概4mm。 就是面积小了,我们想做更大的。
这个热床的参数如下:

双面印刷, 35um铜板蚀刻

.包含焊接好的电线,电阻和LED灯

.不含测温的热敏电阻

.12V, 电阻1.1欧左右,电流10A

我现有的方案是:做一个40*40cm的电路板,在电路板上布满铜线,利用铜线的电阻达到4欧姆,实现加热,在整个电路板上铺一层高硼硅玻璃板。

有几个疑问:

1、电路板和铜线是否可以承受110摄氏度;

2、为了使整个电路板的热量尽量均匀,我应该选取哪种板型,是否铝基板的是比较合适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