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ynplify综合的edf格式网表,导入ISE后进行综合失败

楼主(2014-03-10):
用synplify综合一个纯rtl设计(名字姑且为counter), 将综合后的edf(或edn)格式网表,
添加到新建的ISE工程中进行调用,综合失败:显示信息是找不到counter这个设计。

请问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看有没有generic参数。如果有,synplify综合后,会改变设计的名字。

网友:
或者搜索一下设计,看看综合后的名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设计名字被synplify改了。

网友:
借问一下,我synplify pro综合生成的文件里只有一个edn文件,跟edif是一个东西么?

网友:
1.是一样的,只是后缀不同而已
2.建一个black box的空wrapper文件加到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