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2级运放输入管N或者P哪个好?

楼主(2014-03-10):
如题,典型的2级米勒补偿放大器,GBW=gm1/Cc,p2=gm2/cL,假如输入为P管,相对来说是不是更省功耗呢!?
求大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先生回答问题好简洁。

网友:
    ,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环形振荡器里的invertor中Pmos和Nmos阈值越接近,起振电压越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亚稳态点的增益最高!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在亚稳态点的增益最高!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这个亚稳态是指怎样的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QQ 说了,你再研究下,我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那个原因,我在看看书吧,没研究过这块。

网友:
为什么N管或P管会影响功耗?我理解N管还是P管主要取决于你的输入范围。

网友:
貌似楼主做过delta-sigma、pll、pipeline、bgr、filter 这么多模块
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D:

P管输入虽然产生的gm小,但是第2级n管产生的gm大,带载能力强,如果vcm定在中间的话,感觉p输入还是好些,噪声也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研究过latch没,看看就知道了,这个答案我不是太确定! 你自己考虑下吧

网友:
    若VDD在一个阈值以上,是这样,但是小于一个阈值,npmos都不导通,还有增益么?但这时也可以起振。

网友(2022-01-08):
    这位先生回答问题好简洁。

网友:
主要看输入共模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