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tf to ict

楼主(2014-03-10):
求助,如何将itf转成ict文件?

网友A(2015-10-09):
回复 楼主:
encounter安装目录下有个itf_to_ict.pl的perl小程序,直接运行改程序就可以实现文件格式转换。
http://bbs.eetop.cn/thread-287061-1-1.html

网友(2021-03-2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encounter安装目录下有个itf_to_ict.pl的perl小程序,直接运行改程序就可以实现文件格式转 ...

您好,我使用perl脚本转成的ict文件数字部分被加密,导致继续用这个文件转qrc时候出现错误,是Perl脚本还需要有什么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