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 Express PHY误码率测试问题

楼主(2014-03-10):
Hi,

    本人最近在做PCI Express PHY误码率测试,速度是Gen-1(2.5Gbps)。
测试芯片在控制器的作用下工作在loopback模式。测试过程出现的问题是用
示波器解码PeRT3的输入数据是正确的,但这个数据接到PeRT3测得的误码
率有错,大概是60%。
    首先觉得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泰莱达力科公司的PeRT3仪器和软件,因为
测试是在这个软硬件平台上进行的。PeRT3软件可以通过设置以特定速度发送
用户自定义的数据pattern,这里测试使用的速度是2.5Gbps。测试片先接收
PeRT3发送的数据流,再loopback给PeRT3。PeRT3通过分析发送和接收的
数据流,可以计算出误码率。
    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单一变量对比实验。
    测试一:直接将PeRT3的输出接到输入,同时将D-送到是示波器去解码,
得到的结果保存到Decode_pert.csv文件,并且测得的误码率为0。
    测试二:按照正常测误码率的连接方式,将PeRT输入的D-端送到示波器
解码,得到的结果保存到Decode_phy.csv文件,并且测得的误码率为60%。

    通过比较发现Decode_pert.csv和Decode_phy.csv文件里的数据
pattern完全相同。但误码率确明显不同。

    请论坛里的friend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两个decode_pert.csv 和 decode_phy.csv都是PeRT3的输入的数据把?
如果是,只能说明两个模式下,pert3的输入的pattern‘是一样的,还有mode1还说明这个测试仪基本是可以正确工作的。
这里不知道你的这个loopback是phy里面的loopback还是跟上层的loopback,后者是有inset或者remove filer的,所以如果是在这种模式下,你的PeRt3可能不能正解析数据, 所以会出现高误码率, 示波器倒是能很好的解析,说明示波器质量不错,总之,你的测试仪质量不够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用的PIPE phy话,那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你的测试仪对filler比较少的情况支持不了,或者说解析不了,总之测试仪质量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