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Pcap里面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3-10):
这是在学习“保存数据包到堆文件”时遇到的,这是WinpPcap中文手册里的源程序。下面是截取的一段程序: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cap_if_t *alldevs;

pcap_if_t *d;

int inum;

int i=0;

pcap_t *adhandle;

char errbuf[PCAP_ERRBUF_SIZE];

pcap_dumper_t *dumpfile;

/* 检查程序输入参数 */

if(argc != 2)

{

printf("usage: %s filename", argv[0]);

return -1;

}

我把程序运行到这里就出错了,这里的argc值明明是1,为什么会是2呢?
请知情的给我解答一下哈~

网友:
晕,就是2啊。

从printf看出你的命令个式是:
       命令名 filename
argc是包括命令名的,所以你有2个参数,argc当然是2了。
你没发现你打印出来的argv[0]是命令名吗?

最后,这里是FPGA论坛。

楼主:
回复 2# greatwin你好,这个是做fpga的Mac核验证的时候需要的,所以我在这边发帖子了,呵呵 ,我打印了argc的值,可是明明显示的是1呀,能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