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如何保存FPGA的输出数据流

楼主(2014-03-10):
请问,如何将FPGA里面通过LPC,HPC发出去的数据流(RGB数据)以文本形式保存到CF卡中 或者将生成的数据流通过JTAG写到PC里面?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用逻辑分析仪采下来,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价位的逻辑分析仪?

网友:
回复 3# atlandis 在线调试的话可以使用signaltap抓出来以文本的方式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B:

   SignalTap是Altera自带的?如果是xilinx呢?而且我需要抓取一帧的数据?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帧数据,比如 1920X1080

网友:
回复 网友C:

   altera自带的,xilinx也有自带的在线调试工具,你把采样深度设置的深一点,应该是可以采集一帧的数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xilinx自带的就是chipscope啦?也不可能采一帧的数据。depth也就几十行,一帧数据上千行,而且随着深度的增加,综合特别耗时。

网友:
调试的话肯定是la 而且不能是那种简易的usb接口插在计算机上的la

楼主:
回复 网友D:

   依你看,该如何采集数据,保存到PC呢?

网友:
la有导出数据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LA?这是什么。。。。呵呵,

目前想到的是保存片外DDR,然后慢速串口读取,或者PCIE导到PC,貌似都不是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还要去买个逻辑分析仪啊。。。。

楼主(2014-05-04):
回复 网友E:

   支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