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memory lvs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4-03-10):
图1中这两个不过的模块单独跑lvs是能过的,但是跑memory top这一层就不过,出现了图2的错误,大家能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
是不是top层的layer加上后,导致你mos定义不清楚呢?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一下出问题的block与其他block的连线有没有接错的

网友:
一般我遇到这样的错误基本上都是线路连接有问题,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
模块连出去的线出问题了,你可以把这个模块设置成box run一下

网友:
表示 top 有線接錯
而非那兩各有錯

网友:
TOP连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