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语法问题怎么总是出现?

楼主(2014-03-10):
每次用line x=...,spac=...,划分完网格之后,在初始化si的时候,只要一定义si的宽度和高度就出错,出现下面的语句***** Error *****

y node 3 is in non-increasing order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把全部语句上传出来,大家才好分析

网友:
把前面的程序都发出来

楼主(2014-04-10):
就是只划分了网格 然后想要注入implant  pearson crystal  boron dose=2.2e13 energy=30  tilt=0 就出现了这个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只划分了网格 然后想要注入implant  pearson crystal  boron dose=2.2e13 energy=30  tilt=0 就出现了这个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只划分了网格 然后想要注入implant  pearson crystal  boron dose=2.2e13 energy=30  tilt=0 就出现了这个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05-14):
回复 楼主:

要递增顺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对吧亲~ 网格的划分不一定要递增顺序吧~你要是网格有密有疏,难道还要递增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坐标值

网友(2014-10-09):
应该改一下网格设置就好了,可能是计算的时候不收敛了吧

楼主(2014-12-31):
确实网格的疏密是不用递增的

网友:
不发程序分析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