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 -m filename.m 生成exe文件,打开后有类似cmd窗口同时出现

楼主(2014-03-10):
如题,本人刚刚开始学matlab,照猫画虎做了这样的一个画图GUI程序,但是打开生成的exe文件
时,会先打开一个类似cmd窗口的东西

怎样才能直接打开exe,而不出现这个类型cmd窗口的东东~~~~
求大神指点

楼主:
看来我要自问自答了

哎,被我查到了…………

应该是这个问题
from
http://www.matlabsky.com/thread-1436-1-1.html

4.去除独立可执行程序运行时的“DOS黑窗口”。
以上生成的exe程序运行时首先弹出一个DOS界面窗口,如果不需要其输出数据和错误信息,可将其去除。

matlba命令行输入:

cd(prefdir)
edit compopts.bat

此时compopts.bat打开,在文件最后添加:

set LINKFLAGS=%LINKFLAGS% -subsystem windows

如果程序比较复杂,易出现异常,则不建议去除这个dos窗口以便调试。

另外,这个办法是适用于你用的编译器为LCC,如果是其他的,那么所加语句有所不同

Microsoft Visual C/C++:

set LINKFLAGS=%LINKFLAGS% /SUBSYSTEM:WINDOWS /ENTRY:mainCRTStartup

Borland:

set LINKFLAGS=%LINKFLAGS% -aa

网友:
请问在将GUI生成EXE文件相关的资料能不能给一些些看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资料很多

其实就是在matlab命令终端下一句话
mcc -m -e filenam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