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中1.5/stage的MDAC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10):
详细叙述一下我出现的问题,在Pipeline ADC中,手头上有两个运放,一个一级的,一个两级的,采用一样的开关电容式共模反馈电路,但是目前,仅仅一级运放的MDAC电路能够仿真出来正确的结果,同样的电路结构,同样的时序,同样的输入,仿真出来的结果却一个正确一个错误,试过更改电容,试过调整后面的负载,输入电平也尝试调整过,但是两级运放的输出结果就是不对,请大神给指教一下,我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是MDAC拉出来单独仿真,参考电平目前悬空,所有仿真的条件都是一致的(除了运放),1.1V供电电压,40nm,共模选的750m,单端输入为750+—125m,负载1.2p,采样电容,600fF,另外两级运放可以完成SH电路的采样功能,证明运放有这个能力,外部给的电平也是一样的。仅仅把不正确的结果贴出来,让大家给我点建议,谢谢了,目前我猜测一个可能是时序问题导致运放没有正常工作,另外一个是共模电平没处理好,或者自己犯二把某根线接错了。

图像  图像  图像  图像  图像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上传的问题,解释一下,各个图片的内容,第一个是SH电路能够正常工作,第二个为一级运放的MDAC电路,第三个为两级运放的MDAC电路,第四个为一级和两级运放使用的共模反馈电路,最后一张图片为不正常的输出结果,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看来只有自己顶了,求大神解答啊

楼主:
有人回复吗

网友:
先确认两种case都是负反馈,别弄个正反馈在那儿,其他都是白忙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重新看了一下,没有问题,谢谢,还有人回答吗

网友(2014-04-15):
1.运放有2级,那么就应该有2个共模反馈电路。楼主有没有对这2个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性进行仿真?
2.使用2级放大器时,楼主有没有对开关的尺寸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