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多个license的问题,lic怎么写

楼主(2014-03-11):
有好几个软件安装,RSOFT, DOLPHIN SMASH, HSPICE 2013。 可是他们的lic差别好像都挺大,想问问怎么弄到一起,省得每次还得重新设置环境。我现在是几个虚拟机跑,比较麻烦。有没有好心人写段code告诉我具体如何操作,不胜感激。

网友:
建議:
1. lmgrd 使用absolute path, 不要加入到PATH變量中, 以免混淆
2. 每個不同的license, 使用不同的port number.

网友(2016-06-27):
同求,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菜鸟啊 我随便谈下 不知道有用没
LM_LICENSE_FILE这个变量其实可以包含很多路径的只要在后面加冒号并$引用自己就可以了
export LM_LICENSE_FILE=/证书路径1:/证书路径2:/证书路径3LM_LICENSE_FILE天杀的qq表情 那里应该是冒号和美元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