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Encounter ver12 生成.ctstch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4-03-11):
大家好,刚开始学习使用Encounter, 版本是ver12.00。在生成.ctstch文件时和以前的版本不太一样,需要从Cells List中选buf 和inv,但是打开Clock -> Synthesize Clock Tree : Gen Spec之后,Cells List 是空的,没有可选的。请问有哪位碰到过?怎么解决的?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困惑,Encounter ver12在最开始Design import 的时候,没有要求工艺库的.lib文件,这样这么确定设计的时序要求呢?怎么得到PnR后的延迟信息呢?跪求大侠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没加 MMMC view 啊?EDI从版本10开始就一定要走MMMC了。那些lib的设置都在MMMC里。没有lib难怪工具找不到buf/in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MMMC问题,多谢解答。求推荐MMMC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荐资料真心不是我的强项。问问其他人吧。    我只看工具自带的socUG。

网友(2015-08-23):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用14.20也遇到这个问题 您说的MMMC view 是如何设置的啊?求指导 给相关的链接都行 先谢您!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也遇到你的问题 能麻烦你告知一下 如何搞定的么?

网友(2016-03-14):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有12的ug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抱歉。软件从版本11直接升级到14了。话说UG一般是在安装目录下面的,你找找应该会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找找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