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时序仿真问题

楼主(2014-03-11):
我把一个计数器与译码器组合成一个工程,其中计数器的行为仿真没有问题但是他的时序仿真出现了如下问题:计数输出是UUU,然后我把计数器的计数作为输出,再做时序仿真,计数器依旧,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输出中包括计数输出,这个时序仿真是没问题的

网友:
代码贴出来看看。说不定是仿真语言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计数器的程序: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jishuqi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clr : in  STD_LOGIC;
           counter : out  STD_LOGIC_VECTOR (2 downto 0));
end jishuqi;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jishuqi is
signal b: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counter<=b;
process(clr,clk)
begin
if clr='0' then
b<="000";
else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b<=b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这是译码器的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yimaqi is
    Port ( clr : in  STD_LOGIC;
           counter : in  STD_LOGIC_VECTOR (2 downto 0);
           q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end yimaqi;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yimaqi is
signal i:integer;
begin
i<=conv_integer(counter);
process(clr,i)
begin
if clr='0' then
qout<="11111111";
else
qout<="11111111";
qout(i)<='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这是顶层的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top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clr : in  STD_LOGIC;
           q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p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 (2 downto 0));
end top;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op is
signal a: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COMPONENT jishuqi

PORT(

clk : IN std_logic;

clr : IN std_logic;

counter : OU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yimaqi

PORT(

clr : IN std_logic;

counter :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q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begin
pout<=a;
   Inst_jishuqi: jishuqi PORT MAP(

clk =>clk ,

clr =>clr ,

counter => a

);

Inst_yimaqi: yimaqi PORT MAP(

clr =>clr ,

counter => a,

qout => qout

);

end Behavioral;

这是约束的程序:
NET "qout[7]"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qout[6]"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qout[5]"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qout[4]"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qout[3]"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qout[2]"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qout[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qout[0]"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clk"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clr"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qout[4]" LOC = N8;
NET "qout[2]" LOC = U7;
NET "qout[0]" LOC = U8;
NET "qout[5]" LOC = M8;
INST "clk_BUFGP" LOC = V10;
NET "clk" LOC = V10;
NET "clr" LOC = U10;
NET "qout[7]" LOC = T7;
NET "qout[6]" LOC = V7;
NET "qout[3]" LOC = V6;
NET "qout[1]" LOC = P8;
#Created by Constraints Editor (xc6slx16-csg324-3) - 2014/03/08
NET "clk" TNM_NET = "clk";
TIMESPEC TS_clk = PERIOD "clk" 20 ns HIGH 50 %;
INST "qout[0]" TNM = "group";
INST "qout[1]" TNM = "group";
INST "qout[2]" TNM = "group";
INST "qout[3]" TNM = "group";
INST "qout[4]" TNM = "group";
INST "qout[5]" TNM = "group";
INST "qout[6]" TNM = "group";
INST "qout[7]" TNM = "group";
#Created by Constraints Editor (xc6slx16-csg324-3) - 2014/03/08
TIMEGRP "group" OFFSET = OUT 20 ns AFTER "clk";
NET "pout[2]" LOC = F17;
NET "pout[1]" LOC = K12;
NET "pout[0]" LOC = E16;
NET "pout[2]"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pout[1]"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pout[0]" IOSTANDARD = LVCMOS33;
#Created by Constraints Editor (xc6slx16-csg324-3) - 2014/03/08
INST "pout<0>" TNM = tuan;
INST "pout<1>" TNM = tuan;
INST "pout<2>" TNM = tuan;
TIMEGRP "tuan" OFFSET = OUT 20 ns AFTER "clk";

这是计数器的测试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jishuqitest IS
END jishuqitest;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jishuqitest IS

    -- Component Declaration for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COMPONENT jishuqi
    PORT(
         clk : IN  std_logic;
         clr : IN  std_logic;
         counter : OU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Inputs
   signal clk : std_logic := '0';
   signal clr : std_logic := '0';

--Outputs
   signal qout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Clock period definitions
   constant clk_period : time := 10 ns;

BEGIN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uut: jishuqi PORT MAP (
          clk => clk,
          clr => clr,
          counter => qout
        );

   -- Clock process definitions
   clk_process :process
   begin

clk <= '0';

wait for clk_period/2;

clk <= '1';

wait for clk_period/2;
   end process;

   -- Stimulus process
   stim_proc: process
   begin

      -- hold reset state for 100 ns.

clr<='0';
      wait for 100 ns;

      clr<='1';
      wait for clk_period*10;

      -- insert stimulus here

      wait;
   end process;

END;

网友:
如果是功能仿真没问题而时序仿真有问题,我个人怀疑是不是你加的激励的复位信号的问题,你的复位信号撤销时刻是100ns,此时也正是clk的上升沿,这个时候计数器可能进入了亚稳态,仿真出来就是不定态。

网友:
你把复位撤销时间改一下试试,比如改到105n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