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设计插入扫描链后,black box端口悬空,求助

楼主(2014-03-11):
数字设计内部有一个小的PLL IP,其输出时钟直接从数字部分的IO输出,进行扫描链插入时将该IP设置成了black box,然后将其时钟输出的IO做成了一条扫描链的scan out引脚,后来查看网表文件的时候发现,这个black box的输出被悬空了,按理说应该是在这个IO之前插入一个选择单元的,查了手册,也看了命令,暂时没找到啥解决办法,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If you want add the mux, please instance it at RTL level and set dont touch for it at DC level.
Please try it and let us know the status.

楼主:
没办法设置dont touch哈,我用的是DFTA,不是DF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