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tf 转 tlu+报错 急!!!

楼主(2014-03-11):
用starrc将itf转tlu+时报错,求大神指教

网友:
在linux下面运行这句话:
grdgenxo -itf2TLUPlus -i ***.itf -o ***.tluplus
应该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了。

楼主:
回复 2# 智乐 多谢回复啦!不过用的是这个命令啊,用的starrc,然后报错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我看了一下itf里面的内容不多,很可能是你的文件有问题,itf的文件的第一句是:
   TECHNOLOGY = **